intouch授权过期?

楼主(2024-05-21):
InTouch 10.1_CN.ISO安装后,加载授权,运行WindowMaker,提示intouch授权过期?

网友A:
忘记插USB加密狗了?

网友B:
有永久免狗授权的,你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还有一个要注意的点是,你的电脑系统日期不能过早,否则也是无效授权!

楼主:
下载说是永久免狗授权的,可是在授权操作加载下载的.lic文件无效

网友C:
网上有无限期的授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授权不是10.1CN的授权吧!

楼主:
重新下载无限期授权安装,并按要求用授权文件copy覆盖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ArchestrA\License中三个文件,仍然提示wwsuite.lic过期。。。。。修改系统日期也无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重新下载无限期授权安装,并按要求用授权文件copy覆盖C:\Program Files (x86)\Common Files\ArchestrA\License中三个文件,仍然提示wwsuite.lic过期。。。。。修改系统日期也无效
10.0CN的版本,授权只有一个文件!三个文件是2012以上的版本

楼主:
下载文件中有10.0,卸载10.1,重新安装10,0后,还是不行,不管用哪个lic文件

楼主:
终于找到一个可用的wwsuite.lic,怎么上传文件??

网友D(2024-06-24):
楼上的朋友有授权文件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