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燃烧机起停控制问题

楼主(2024-05-22):
上图是燃烧机接线图,如果超过设定温度,需要停机时,断掉控制电源还是断开TI.T2端子,两者有何区别?谢谢各位

网友A:
断开控制电源是不是烧嘴会报警。超过温度断开给定火焰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来的机子是超温直接断电,但是需要加热时再次上电,燃烧机需要一分钟的自检才开始加热,这段时间降温很块,所以看看有没有其他方法改进一下。

网友B:
这是利雅路的燃烧器,断T1和T2,这个是上极限温度。

网友C:
断开T1,T2,燃烧机停机时会通过伺服电机,把风门关闭,避免锅炉的热量通过烟囱形成对流而增加散热损失,而直接断开电源,则停机时风门一直打开着,损失热量。

网友D:
不懂帮顶,这个得看点火器手册来优化,
这个点火器自检需要一分钟?太夸张了,是不是锅炉加热考虑安全(例如排除未点燃的可燃气体等),有吹扫排空之类的固定程序考虑,整机自检时间呀

网友E:
这个要看说明书

网友F:
估计他说的一分钟自检是包括吹扫这些动作
停燃烧一分钟都掉温快说明原来控制工艺设计缺陷
你可以考虑调节一下输出功率,让燃烧机一直燃烧,实际操作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多谢前辈指点

楼主:
看了下原来的控制方法是,
1,燃烧机的风机电源外接到电控柜里,通过接触器控制,电柜上电就运行。,
2,到达设定温度时,直接切断燃烧机220v供电,(此时风机不停)低于设定温度再上电,上电到喷火大约有1分钟的延时(应该是燃烧机自检过程),这种工况下,停机时温度大于一秒钟1℃往下降,造成了炉内温差过大。
大家看看有没有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