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2):
我主CPU是漏型的PLC,SS接的24V,com口接的0V,收NPN的信号,现在我需要扩展两个输入模块,有一个输入模块需要接入PNP的信号,一组还是NPN的信号,我请问一下扩展的输入模块能单独选择一个源型的模块吗?我看扩展的输入模块有SS点,如果我需要PNP的信号是不是那个模块SS就接入0V就可以了

网友A:
FX5U扩展输入模块都是漏/源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CPU是漏型的PLC,SS接的24V,com口接的0V,收NPN的信号,现在我需要扩展两个输入模块,有一个输入模块需要接入PNP的信号,一组还是NPN的信号,我请问一下扩展的输入模块能单独选择一个源型的模块吗?我看扩展的输入模块有SS点,如果我需要PNP的信号是不是那个模块SS就接入0V就可以了

1、无单独源型的扩展输入模块,你需要选择源/漏型的,通过接线来改变。
2、接线图如下:

楼主:
我用的FX5UC的PLC,扩展模块是FX5-C32ET/DSS-TS,这个有单独区分漏型和源型,选择这个模块我把SS接入0V应该就可以接受PNP的信号了,我担心的是主模块和其他的附加模块,其他的附加模块都是NPN的,没有这样架构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FX5UC的PLC,扩展模块是FX5-C32ET/DSS-TS,这个有单独区分漏型和源型,选择这个模块我把SS接入0V应该就可以接受PNP的信号了,我担心的是主模块和其他的附加模块,其他的附加模块都是NPN的,没有这样架构过。

你这个源型指的是输出,输入是漏源都可以

网友D:
一般输入源漏都可以的

楼主:
感谢,主要没这样架构过,一般都是全接的NPN或PNP,像这样又有NPN又有PNP也是第一次运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我的架构是这样,主模块fx5uc-32mt/ds-ts输入公共点SS接的24V输出公共点COM接的0V接收NPN信号,1个扩展输入模块FX5-C32EX/DS-TS公共点SS接入0V接收PNP信号,一组FX5-C32EX/DS-TS公共点SS接入24V接收NPN信号,一组FX5-C32EYT/D-TS公共端COM口接入0V信号,请问一下这样架构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的架构是这样,主模块fx5uc-32mt/ds-ts输入公共点SS接的24V输出公共点COM接的0V接收NPN信号,1个扩展输入模块FX5-C32EX/DS-TS公共点SS接入0V接收PNP信号,一组FX5-C32EX/DS-TS公共点SS接入24V接收NPN信号,一组FX5-C32EYT/D-TS公共端COM口接入0V信号,请问一下这样架构会不会有影响

不会有影响

网友E:
同一个主机或同一个扩展模块输入要极性不致;扩展与主机输入可以采用二都不同的输入;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会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