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2):
【设置目的】
在触摸屏上实现步进/伺服电机启动、停止、急停、手动操作。 【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键,电机正转 10000 个脉冲数,运行完成后再反转 10000
个脉冲数,运行完成后停止。在启动一直有信号的前提下,电机会一直
进行正反转运动,若断开启动信号,动作就会停止。
设置手动按键,正转和反转,按下正转按键时电机正转 10000 个脉
冲,按下反转按键时电机反转 10000 个脉冲。
设置急停按键,按下急停键时,所有动作全部断开,恢复初始状态,
电机停止,并且急停带有脉冲清零的功能,按下急停键时,同时脉冲清
零。
注:步进/伺服电机运行速度和脉冲数可调。 【动作分析】
全部要求在触摸屏上实现,那么按键开关全部借用辅助标志实现,如
M0:启动/停止、M1:手动正转、M2:手动反转、M3:急停。
启动程序可在 0 环编辑,添加等待辅助指令,等待 M0 有信号,再添
加单轴运动指令,正向运行,由于速度和脉冲数(位移值)需要随时可
调,所以程序中要采用寄存器模式:速度比用通用寄存器 G0 表示,速
度比为 100,位移值用 W_32 位寄存器 W0 表示,位移值为 10000。再添加单轴等待指令,为停止状态,接着就是反转程序指令,添加单轴运
动,反向运行,再添加停止等待指令。
手动程序可在 1 环编辑,用条件跳转的方式来进行程序选择。添加两
帧条件跳转指令,检测当 M1 为通时,跳转正转程序指令,当 M2 为通
时,跳转到反转程序指令。再添加一条绝对跳转指令,为防止程序错乱,
可添加条件跳转 M79 为断信号时,跳回到首帧,自动检测条件(PLC 默
认所有的辅助标志均为断信号)。接着就是添加正转程序,先是添加单
轴等待,等待轴停止,再添加单轴运动指令,正向运行 10000 个位移值,
再添加等待辅助指令,等待 M1 为断信号时,添加单轴操作指令,电机
紧急停止,之后再添加绝对跳转 M79 断指令,这里用来表示正转运行完
后之后,程序自动又跳回首帧开始检测条件信号。继续往下添加反转程
序,添加单轴等待指令,等待轴停止,再添加单轴运动指令,反向运行
10000 个位移值,再添加等待辅助指令,等待 M2 为断信号时,添加单
轴操作指令,电机紧急停止。
急停程序可在 2 环编辑,添加等待辅助指令,M3 为通时,添加帧环
控制指令,控制启动程序和手动程序所在环为停止状态,再触发启动按
键和手动按键全部断开,添加单轴操作,控制电机为紧急停止;再添加
帧环跳转指令将启动程序和手动程序所在环全部跳回至第 0 帧,触发急
停 M3 断开时,添加帧环控制指令将启动程序和手动程序所在环控制为
运行状态。
急停键带有脉冲清零的作用,就需要在组合帧添加一组清零程序,添
加检测辅助 M3 通(组长),再添加赋值运算指令,对轴 P1 进行 0+0
的计算,也就是 P1=D[0]+D[0],这样就能对轴脉冲清零。 【控制流程图】
①启动、停止:
②点动控制正反转:
【修改别名】
在软件别名处,对动作需要用到的端口进行别名修改:
辅助标志别名修改:M0:启动/停止、M1:手动正转、M2:手动
反转、M3:急停。
根据编辑的程序,将 1 环正转开始程序第 3 帧,检测单轴停止状态
别名为:正转;将反转开始程序第 9 帧,检测单轴停止状态别名为:反
转。
【程序编辑】
在时序 0 环,编辑启动程序:
在时序 1 环,编辑手动程序:
在时序 2 环,编辑急停程序:
在组合逻辑编辑脉冲清零程序:
【触摸屏界面设置】
通过寄存器模式,可在触摸屏上直接修改速度比值和脉冲位移值。
即用通用寄存器 G0 修改速度比值,W32 位寄存器 W0 修改脉冲位移值。

网友A:
用的一体机吗?光触摸屏没办法实现。楼主用的是什么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可以的,一体机plc连接触摸屏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