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低压大电流变压器加发热丝拆模块的新方法

楼主(2024-05-22):
把加热丝盘在模块引脚通电即可最好堆上焊锡

网友A:
不方便吧!其实最方便还是大功率烙铁+空压机(几百块的木工压缩机就行)+透明胶带!

网友B:
吹锡没有负压吸好,飞溅锡隐患大

楼主:
这种最快不受空间限制

网友A:
回复 楼主:
搞好来个视频看看呗

网友C:
现在有那种高频焊台 加热是150W,加负压吸锡器,听说很好用,不过现在变频修的不多了,要不买个来玩玩

网友D:
大功率电烙铁加大吸锡器基本上拆模块很省事

网友E:
看过专门拆模块卖钱的是用一个焊锡池,直接泡进池子,然后轻松一拔就出来了,但人家是不要那板子的
如果需要板子,还是可以用大功率电烙铁加真空泵好使

网友F:
拆模块一直是用的大功率铬铁+手动吸锡器

网友G:
用热风枪不好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G:
温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