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3):
前两天去一个厂子里搞维修,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具体如下:
U表示电压,A B C N PE 分别为三相五线
测量电压发现,
UAB=UBC=UAC=400V
UAN=UBN=UCN=230V
到此均正常,奇怪的现象来了
UA PE=390V
UB PE=400V
UC PE=10V

UN PE=230V

现场各设备运转正常,变频器,PLC等设备也无故障,查到变压器出线也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当天没有条件停电,而且负责人说从来就是这样,设备也正常运转了,所以这就不了了之了
这样的故障从哪里查起,可能的原因是什么,还请各位大佬不吝赐教

网友A:
UC和PE接一起了?或者PE悬空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电笔看看PE有没有电

网友C:
这设备还是运转正常的话,可能也有其他的小报警了吧,检查一下线路,注意安全

网友D:
UC-PE短接了吧

PE-N之间电压我估计是220V

网友E:
这情况,N-PE断开状态
看过一个视频,就是类似情况,但没有解释为什么
前提就是在N-PE断开时各点之间电压如何
~星接380,A-B,A-C,B-C;N-A,N-B,C-N;PE-A.......PE-N

网友F:
PE线没有真正接地,C相破皮和PE连上了,这样测量就是楼主情况吧?

网友G:
有设备在使用,中性点没有接地就会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设备使用那就是有漏电了

网友H:
C相接地了。

由于C相接地点与PE接地点间隔一定的距离,所以C相对PE会有一定的电位差。

同时,有可能该系统N(中性)点不是接地引出的N(零)线。或者N(中性)点接地距离C相接地距离比较远,因此,其他相对N线不是380V。

总之,C相接地点距离变压器N点、PE接地距离较远,才会出现此种现象。

网友I:
竟然没有跳闸?

网友J:
估计是某台设备的问题吧?我前几天测量同车间的4个配电柜就有其中一个出现这种情况,但设备都正常使用也没法找原因。昨天去测却都回复正常了4个控制柜都没问题。慢慢看到底是那台设备原因吧

网友K:
PE断线,C相与PE有通电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竟然没有跳闸?
断路器过大或者是保护失灵都可能不跳闸

网友L:
我感觉C.. 相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