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CODESYS软件的工具箱如何把所有功能块及ST指令显示出来?

楼主(2024-05-23):
各位大佬,小弟最近开始接触Codesys这款软件,之前没有使用过。
以下是两个工具箱界面的截图,我的工具箱图一就基本什么都没有,需要的指令还得现查,我想改成图二另一种模式需要怎么更改?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的时候顺序错了,我现在是图二的工具箱,希望改成图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上传的时候顺序错了,我现在是图二的工具箱,希望改成图一的
请描述着两张图来自的Codesys的版本与厂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使用的版本 图一的版本我不清楚是哪个 网上搜到的 主要是我现在用起来太不方便了 用指令需要查找手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使用的版本 图一的版本我不清楚是哪个 网上搜到的 主要是我现在用起来太不方便了 用指令需要查找手册
Codesys原厂的属于硬编码状态,你无法向工具箱添加你定义的指令。
或许你可以安装一下步科,汇川等基于Codesys二次开发的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