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3):
一、触摸板校准
   触摸板失准,会出现触摸、按压不能准确响应位置,或数字不能准确识别,出现错行、跳跃现象,面板基本无法操作。此时,需要对触摸板进行校准。但是,校准的方法,条干仪手册并没有。经与条干仪商家售后联系,给出校准方法。现公开此方法,以益各用户。
1、按住“REF.ACQ”(接收设定支数)按钮同时旋转“SUPPLY”(电源开关)到ON,然后松开“REF.ACQ”按钮,进入校准界面;

整机外观:

触摸屏校准界面:

2、按照提示,分别触压四角、中间的十字标示;
3、系统自动进入开机启动界面,完成校准。
二、注意事项
1、每次操作触摸板校准操作,系统将自动恢复出厂默认参数(除密码外),故需按照参数设置手册重新设置参数;
2、系统恢复出厂默认参数后,梳毛机运行速度传感器默认为ENABLED(有效),如果梳毛机实际并未安装速度传感器,STATE(状态)参数中将显示STOP(停车),此时,打印机将失效!
3、使打印机有效,需在参数设置界面,进入SPEED  SENSOR(速度传感器)设置界面,按照提示,将速度传感器设为DISABLED(无效)!

系统启动界面:

加电后主机状态:

SPEED SENSOR设置ON:

SPEED  SENSOR(速度传感器) 为ENABLED(有效):

SPEED  SENSOR(速度传感器) 为ENABLED(有效),STATE(状态)显示STOP(停车):

SPEED SENSOR设置OFF:

SPEED  SENSOR 为DISABLED(无效):

SPEED  SENSOR 为DISABLED,STATE显示MOTION(运行):

网友A:
虽然我暂时用不上,但知道是好资料。为楼主点赞!

网友B:
机器没见过,但还是感谢楼主的分析。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