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再次请教百特燃烧机疑难杂症的问题 (20240524)

楼主(2024-05-23):
上次同事手动按风机接触器就可以启动,后来查清楚了是风压开关虚接影响的。在此多谢大神们的指点,真心谢谢。今天又出现疑难杂症,燃烧机可以启动,可以点火,火点着后又熄灭,然后报故障,怀疑电眼,拆下是用离子棒监控火焰,请问怎么确定是离子棒的问题,又有什么可以替换离子棒的。因为看了程控的说明书,离子棒反馈好像是一个微安 uA的信号,不是开关量。再次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你这个燃烧机的电眼是西门子的专用的,是有一个使用寿命,这个基本上用仪表不好测量好坏,只能直接换新,大概1000块钱
这个传感器故障时候是有时候会可以点火,但基本不能稳定工作几分钟
你所上的图,原版手册上会写着使用时间的
实话说吧,既然你用这个燃烧机,你竟然传感器和控制器也没有备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 我也是半路接过来的 之前的电工因为某种原因离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了 现在用的是电离子监控火焰 不是电眼 离子棒也打磨了 点着了一两秒后还是会熄灭

网友B:
在探针回路上串个万用表的的电流档,微安档,用打火机的火焰烧一下探针看看电流正不正常。电流正常,探针就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受教了 谢谢

网友C:
12脚与5脚之间的电路问题也会造成熄火,控制器的外部电路图有吗?看看图纸

网友D:
把离子棒上面用砂纸磨磨,是不是碳化了。或是调整位置,是不是火焰烧不到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