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24-05-24):
大哥们,一台变压器出来110v和24v和地线,那110v和24v他们俩能共用一条零线吗。110连接触器线圈,24连灯泡

网友A:
你的变压器出来就是两组了,为什么又还好共用零线?不理解

楼主:
因为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我也很懵,另外plc 输出端的零线也是用的这台变压器的24v零线,但是输出端的24v却是另外一个电源的24V,不是图错了就是我的知识水平不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我也很懵,另外plc 输出端的零线也是用的这台变压器的24v零线,但是输出端的24v却是另外一个电源的24V,不是图错了就是我的知识水平不够

其实共在一起也没什么,甚至某些时候还更方便,就像直流电源共负极一样呀。

网友C: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非常正常,所谓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共用端,只要是变压器的同一侧,利用共用端可以组成不同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非常正常,所谓的零线,也就是变压器的共用端,只要是变压器的同一侧,利用共用端可以组成不同的电压。
谢谢,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我也很懵,另外plc 输出端的零线也是用的这台变压器的24v零线,但是输出端的24v却是另外一个电源的24V,不是图错了就是我的知识水平不够

其实共在一起也没什么,甚至某些时候还更方便,就像直流电源共负极一样呀。
好的,感谢!

网友D:
输出110v与24v是独立的两组线圈,还是共在一起

网友D:
隔离变压器没有火零之分,测电笔测试两端都亮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你的变压器出来就是两组了,为什么又还好共用零线?不理解
24v是抽头,也就是绕组共0-24-110 3个接线端子。不是双绕组0-24 0-110 4个接线端子。当然双绕组也可以共用零线

网友F:
电压不同的两组电源,不要共用零线,这样容易烧毁电器元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