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能不能并联使用?

楼主(2024-05-24):
如上图,这样的接法会烧接近开关吗?

网友A:
没见到图
应该看接近开关的输出形式,继电器的,集电极开路的是可以的

网友B:
你这样用可以的 PNP的反过来也一样的

网友C:
输出信号并联完全没问题

网友D:
我也这样用过,正常情况下没有任何问题,遇到一次仿欧姆龙的和真欧姆龙的儿子不同形状的(一个U型,一个方型的,并联使用不到一天就挂了,仿的的损坏,同时把真的也搞坏了,)采购不知道这个欧姆龙是仿的,第一批买的工作了一年多没有任何问题,第二批商家发的是假的,仔细对比才能发现不同点…

网友E:
干嘛不是用继电器输出的

网友F:
过去这样用过,如果两个不同步工作还是比较容易坏的,击穿的多,另外一个也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G:
应该是可以,

网友H:
可以使用,有这样弄过。

网友I:
接近开关这样并连接是可以使用的,不过一般情况下,都是以PLC输入信号为主。

网友J:
这种我以前项目上有用过,感觉不靠谱,只有机械触点的可以,我后面全部改成机械触点了

网友K:
可以这样用。我们这也有类似的。属于超级限,和极限。

网友L:
多一个继电器没得很哒成本的

网友M:
可以的,流水线上并了6个,没有问题。用同一牌子同一型号的。最好就在信号线各串一个二极管。

网友N:
也这样一模一样用过,同样的产品,同样的设备,有的地方在用好好的,有的地方过不了多久就出了明显问题。两个接近开关并联引起中继的误动作,也不是击穿,记得是两个接近开关都没闭合中继就吸合了,后来改为独立中继就好了。

网友O:
靠谱点的话在每根信号线串个二极管隔离用。

网友P:
应该可以,接近开关只要工作电压极性不接错,输出不短路一般烧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