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5):
一、故障现象
1、REF.ACQ数码显示实测纱支大幅度跑偏不受控;
2、打印机不能正确打印偏差曲线,且连续打印ERROR32错误提示。

打印ERROR32错误:

二、检测分析
   检查打印机连接线,机箱内装一个+5VDC的小开关电源,专供打印机,测量正常;另外,打印机有一根4芯屏蔽线,应该是数据线,通过插座和上板连接,跑这个数据通道,到了中板。故上板(电源及接口板)和中板(接口及信号处理板)应是重点检查对象。

机箱内部各部件分布及连接线:

   因为没有电路图或系统框图,不十分清楚板子各部分电路的相互逻辑关系,所以,先简后难,先查上板、中板电源。
1、测上板(电源接口板)各滤波电容电压,对照正常上板电压,正常;

上、中、下板结构:

正常电源接口板滤波电容实测电压:

2、测中板(接口信号处理及触摸板信号处理)各滤波电容电压,对照正常中板电压,发现C10应为+12V,实为0V;C9应为+15V,实为0V;显然,故障点就在中板;

正常中板滤波电容实测电压:

实测电压:
3、取下中板,观察、测量C9、 C10电压来源,可见C9的+15V为IC12(TME1215S)输出端给定,C10的+12V为C9的+15V经IC13(8脚芯片LM78L12)稳压后4脚给定。显然,TME1215S是最终故障点。

拆掉TME1215S:

TME1215S烧了:

4、查手册,TME1215S为输入12V±10%、输出15V@65mA的隔离DC-DC模块。
三、处理
用同一型号的DC-DC模块更换,OK!
5、疑虑:TME1215S手册规定,输入电压要求为12V±10%,而另一台正常条干仪实际测量TME1215S的实际输入电压高达16.5VDC,远高于TME1215S要求的12V!而输入的这个16.5VDC,源自电源变压器12VAC全桥整流、4700μ*2电容滤波,计算下来,16.5VDC也正常!
难道原设计有误?

电源变压器:

TME1215S参数: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是这种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梳毛机打印错误维修过程,而且图文并茂,思路清晰,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