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5):
原有机器上使用的PLC程序是运行在L 553C里的,由于使用年限久CPU坏掉了,现在手里有一块L553B/C ,安装上把老程序下载时,提示型号不对,有风险。请问L553C  的程序可以在L553B/C   完美无差别运行吗?两种CPU可以互相替代吗?谢谢!!!

网友A:
两者容量一样吗?有外部存储卡吗?
更后程序编译没有错的话,可以更换
具体可联系我。QQ458751110

网友B:
二者容量一样,都是64K的,都没有外部存储卡。程序下载时只是提示型号有差异。下载到L553B/C 里程序不报错,运行暂无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