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电机坏了吗?

楼主(2024-05-25):
这是鸿运扇上改变风向的电机。不转了。量了红线和黄线,不通。能否判定已经损坏?多谢!
一直不愿意相信它坏了,因为电机真的不容易坏的。

网友A:
。。。。我猜是不是前面带动风向叶的小电机 ?
跟我家里的一模一样 ,也是不转了 。
我的做法 :小电机拆了扔了 (万用表在手边都懒的去测量)
再把前面的风向叶也拆了,扔掉 。
风扇照样用 ,嘎嘎好使 。

网友B:
电机不容易坏这个结论是谁说的?在他脑门敲两下

网友C:
这种电机坏的不少我家就坏了一个在马老板家几元钱买了一个换了。

网友D:
不通肯定绕组有问题,里面又没什么开关和温度保险之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机坏的不少我家就坏了一个在马老板家几元钱买了一个换了。
某宝上这种修电风扇的原件几块钱一个,嘎嘎香

网友F:
中马老师那里买一个,几块钱就搞定!

网友G:
换新,坏了

网友H:
这个便宜。

网友I:
拆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J:
电机不容易坏这个结论是谁说的,风扇电机挺容易坏的

网友K:
直接接电源试一下,不转就是坏了,找一个新的再测量对比一下阻值

网友L:
助他一臂之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