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某公众号关于电压的讨论

楼主(2024-05-26):
如题,今日看到此文章,回答贻笑大方,想直接点评,然该文章不能评论,所以发出来给各位朋友看看,并解答一下,共同讨论一下理论基础知识。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网友B:
。。。。。我对维保电工一直持有可怜的态度 。
他们工资不高 ,地位低(见过厂里电工通下水道的)要熟悉了解厂矿各种设备。
能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上修行车,下修地车 ,PLC要了解 ,HMI也要略懂 。。。
“XX电工 ,男厕所的电灯不亮了,你去看看”
呜呼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从事电工二十年了,这点基础还是有的,按照常规(题目说法是很不严谨的,后面解答):断开A点开关,A点电压与N是220V(原题没说是与N还是与其他相,那就默认是N),说明相电压是220V,那么线电压就是380V,那么断开B开关,B点电压就是190V,因为是负载A和负载B串联于380V电压上(前提是负载是相同的,而题目没有说);而断开C开关,在三相负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C点对N是0V(学过三相交流电基础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至于说是贻笑大方,这么多前提因素都没说,就直接说答案,而且答案也不考虑可能的因素,想当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切数学答案都应该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础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请问如此回答还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原回答说“一个维修电工,有必要会这个吗?”你连这么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还敢说自己是电工?还是干了十几年的电工?那么三相四线里零线断了之后,大面积烧坏电器,这个维修电工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C:
理论和现实差的很多。纸上谈都是砖家。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和现实差的很多。纸上谈都是砖家。
对的,理论要联系实际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原回答说“一个维修电工,有必要会这个吗?”你连这么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还敢说自己是电工?还是干了十几年的电工?那么三相四线里零线断了之后,大面积烧坏电器,这个维修电工该怎么解释呢?

别的地方我不知道,在东莞考个电工证只要会接电表、正反转、楼梯灯就行了。

所有的培训时间加起来还没4天,就能拿到证,然后就是合格的电工了

你说他能懂多少知识?当然这样的电工工资也不高并且什么活都得干。

至于图中说的能开8000一个月的话,肯定对技术要求会高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对维保电工一直持有可怜的态度 。

            他们工资不高 ,地位低(见过厂里电工通下水道的)要熟悉了解厂矿各种设备。
            能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上修行车,下修地车 ,PLC要了解 ,HMI也要略懂 。。。

            “XX电工 ,男厕所的电灯不亮了,你去看看”

             呜呼 !

这就是打工来出的新工种,电杂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从事电工二十年了,这点基础还是有的,按照常规(题目说法是很不严谨的,后面解答):断开A点开关,A点电压与N是220V(原题没说是与N还是与其他相,那就默认是N),说明相电压是220V,那么线电压就是380V,那么断开B开关,B点电压就是190V,因为是负载A和负载B串联于380V电压上(前提是负载是相同的,而题目没有说);而断开C开关,在三相负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C点对N是0V(学过三相交流电基础的都知道)。
别教条,理论要结合实际
N线从哪里来?N与PE是否相连?
这个参考N显然不是A-B-C的集合点,既然是其他地方过来的参考点,凭啥说C点对N是0v
三相交流电所接负载只有在A-B-C平衡时,其N相对是0V
按图示不可以认为是三组220v用电吗,比如办公楼,宿舍,路灯
别说化工厂只有三相用电负荷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至于说是贻笑大方,这么多前提因素都没说,就直接说答案,而且答案也不考虑可能的因素,想当然本身就是有问题的。因为一切数学答案都应该是建立在明确的基础上的。
网上的东西看看就是了,仅做参考
认知不同可能是没接触,也可能博流量或曰骗子
比如电生火,水变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请问如此回答还可以吗?
一班的答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原回答说“一个维修电工,有必要会这个吗?”你连这么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还敢说自己是电工?还是干了十几年的电工?那么三相四线里零线断了之后,大面积烧坏电器,这个维修电工该怎么解释呢?
三相四线里零线断了之后,大面积烧坏电器
当真?
什么电器,电动机还是收音机,电灯泡
说个最简单的应用,用三个220v指示灯显示三相供电情况,N断了灯泡会烧?~类似题目所示
零线断了其搭在另一路相线上才可能烧毁电器,就是断在那里,凭啥烧电器?

网友E:
回复 网友A:
三相四线里的零线断了或者虚接确实会烧家用电器,每个电器的阻值和耐压都不一样,通过的电流和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三相负载平衡就不会烧,烧是因为负载不平衡,负载小的那边电压高,所以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从事电工二十年了,这点基础还是有的,按照常规(题目说法是很不严谨的,后面解答):断开A点开关,A点电压与N是220V(原题没说是与N还是与其他相,那就默认是N),说明相电压是220V,那么线电压就是380V,那么断开B开关,B点电压就是190V,因为是负载A和负载B串联于380V电压上(前提是负载是相同的,而题目没有说);而断开C开关,在三相负载完全相同的情况下,C点对N是0V(学过三相交流电基础的都知道)。
别教条,理论要结合实际
N线从哪里来?N与PE是否相连?
这个参考N显然不是A-B-C的集合点,既然是其他地方过来的参考点,凭啥说C点对N是0v
三相交流电所接负载只有在A-B-C平衡时,其N相对是0V
按图示不可以认为是三组220v用电吗,比如办公楼,宿舍,路灯
别说化工厂只有三相用电负荷
一个正常的供电线路,N在变压器测与ABC是一组线路,不是以个人意志觉定的,当然故意窃电的除外。而且N通常在变压器测就是接地的,这是实际供电线路中最多的接线方式,而PE与N是否相同,只决定触电保护效果,不会影响三相与N的电压,而另外找参考点这种搞笑的说法,怕是有点胡搅蛮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笑人家,你能看懂题目吗?
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原回答说“一个维修电工,有必要会这个吗?”你连这么基础的知识都不知道,还敢说自己是电工?还是干了十几年的电工?那么三相四线里零线断了之后,大面积烧坏电器,这个维修电工该怎么解释呢?
三相四线里零线断了之后,大面积烧坏电器
当真?
什么电器,电动机还是收音机,电灯泡
说个最简单的应用,用三个220v指示灯显示三相供电情况,N断了灯泡会烧?~类似题目所示
零线断了其搭在另一路相线上才可能烧毁电器,就是断在那里,凭啥烧电器?
理论扎实一些,在实际处理故障就不会盲目,按照故障可能性,从简到繁检查,一定会排除问题。也不会出现所谓的莫名其妙的故障。

另外,星点漂移会烧坏设备吗?跨步电压会电死人吗?等等问题,都是没有见过实际案例中惨烈的事实才发出的问题,这才是理论最不结合实际的案例。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三相四线里的零线断了或者虚接确实会烧家用电器,每个电器的阻值和耐压都不一样,通过的电流和电压也不一样。
能说这栋楼居住多不平衡呀
或供电系统保护太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相负载平衡就不会烧,烧是因为负载不平衡,负载小的那边电压高,所以烧
对,三相负荷平衡的不会烧,但是三相负荷平衡的负载一般只有电动机和工业加热炉,但是这种设备,通常是没有中性线N的,发生不平衡故障就要检修了。

三相四线供电的设备多种多样,单相的三相的都有,而且不可能保证绝对平衡。即便是在接线时保持平衡了,使用时有的在用,有的停机,三相负载就会失衡,无法保证动态平衡。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对维保电工一直持有可怜的态度 。

            他们工资不高 ,地位低(见过厂里电工通下水道的)要熟悉了解厂矿各种设备。
            能处理各种疑难杂症 。上修行车,下修地车 ,PLC要了解 ,HMI也要略懂 。。。

            “XX电工 ,男厕所的电灯不亮了,你去看看”

             呜呼 !
原来公司女厕所我去最多次,自动冲水用电池,经常去更换,那时还要编程,精雕机程序,精雕机工装,激光打标图形转换,刀路设置,安全巡查,最后才是修设备

网友H:
回复 网友A:
在某种情况确实会烧,比如说是一栋楼供电三相四线。。当总N线断掉后。。本人遇到过烧坏好多台电脑。。当时测量相电压不到380V。有320到350的都有。。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题,今日看到此文章,回答贻笑大方,想直接点评,然该文章不能评论,所以发出来给各位朋友看看,并解答一下,共同讨论一下理论基础知识。

楼主的答案是对的,B点的电压确实是110V。因为输入的是相电压220V,不是380V。

从给出的电路图看,三个负载构成Y形联结(并使用了N线),因此,负载两端的电压就是相电压(220V),而且给出的问题是问每条相线通过负载后对N线的电压是多少?

所以,每条相线对N线的电压就只能是220V,当断开B点处的开关,B点的电压就只能得到一半的相电压(110V),不会是190V,原因在于相电压不是380V。

网友I:
下面我们以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后得出的结果,与上面的分析结果一样。

第一张,三个开关都在合上状态,A、B、C三点的电压几乎为0V,万能表显示的nV电压是三相负载的微小不平衡电压。

第二张,是断开A(S1)开关时测出的A点电压(220V)。

第三张,是仅断开B(S2)开关时测出的B点电压(110V)。

第四张,是仅断开C(S3)开关时测出的C点电压(接近0V)。

可能有人会说我的三相电源是220V的,不是380V。有这样疑问的人理解错了相电压与线电压之间的关系。在前面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你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只能用仿真结果说话。

当改为三相380V相电压输入时(负载额定电压不变,仍为220V),负载烧毁,三只万能表电压为0V(负载开路电压)。

当同时将负载的额定电压改为380V时,仅断开第二个B点开关(S2)时,B点的电压才是190V。而仅断开第一个A点开关(S1)时,A点的电压是380V,不是220V,见下面的两图所示。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题,今日看到此文章,回答贻笑大方,想直接点评,然该文章不能评论,所以发出来给各位朋友看看,并解答一下,共同讨论一下理论基础知识。

楼主的答案是对的,B点的电压确实是110V。因为输入的是相电压220V,不是380V。

从给出的电路图看,三个负载构成Y形联结(并使用了N线),因此,负载两端的电压就是相电压(220V),而且给出的问题是问每条相线通过负载后对N线的电压是多少?

所以,每条相线对N线的电压就只能是220V,当断开B点处的开关,B点的电压就只能得到一半的相电压(110V),不会是190V,原因在于相电压不是380V。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的问题?我们现在根据上图和原出题的说法来确定;
原题说仅断开A点开关时,电压是220V,就是说负载电压是220V,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断开A点开关,A点的电压就是A相对N的电压,也就是相电压是220V,既然相电压是220V,那么A相B相C相间的电压就是线电压380V,这是三相正弦交流电的特性决定的,不是可以讨论的。如果电源符合三相正弦交流电特性,那么以上答案就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讨论一下不是正弦交流电的可能:就是相电压是220V的情况下,三相间的电压可能是多少?第一种可能,就是三相是同一组电压,没有相位差,只是分了三路,那么就可以保证负载正常运行,但是三相间电压就是零。那么上题只要断开相应开关,该点电压对N就是220V。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三相间是有相位差的,那么在两相间保证线电压是220V,怎么样才能使相电压也是220V?另外一相电压是多少?所以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是不存在的。
至于仿真软件的结果,电源是否符合三相正弦交流电的特性?得出的结论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下面我们以仿真软件进行仿真后得出的结果,与上面的分析结果一样。

第一张,三个开关都在合上状态,A、B、C三点的电压几乎为0V,万能表显示的nV电压是三相负载的微小不平衡电压。

第二张,是断开A(S1)开关时测出的A点电压(220V)。

第三张,是仅断开B(S2)开关时测出的B点电压(110V)。

第四张,是仅断开C(S3)开关时测出的C点电压(接近0V)。

可能有人会说我的三相电源是220V的,不是380V。有这样疑问的人理解错了相电压与线电压之间的关系。在前面我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你理解不了我也没办法,只能用仿真结果说话。

当改为三相380V相电压输入时(负载额定电压不变,仍为220V),负载烧毁,三只万能表电压为0V(负载开路电压)。

当同时将负载的额定电压改为380V时,仅断开第二个B点开关(S2)时,B点的电压才是190V。而仅断开第一个A点开关(S1)时,A点的电压是380V,不是220V,见下面的两图所示。

仿真时,再加上以上两块电压表,看看电压数值是怎么样的?如果是三相正弦交流电,就可以在表上看出问题,三相Y形对称负载的线电压是相电压的√3倍,线电压380v是烧不坏对称星形连接的220V负载的。
只要图上的V1是电源中心点引出线,就不会出现仿真的结果。另外有三相电源的可以接三个一样的灯泡试试,会发现会正常运行,水电厂工作的时候,前池照明只有三相电的时候,就用过,能稳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如题,今日看到此文章,回答贻笑大方,想直接点评,然该文章不能评论,所以发出来给各位朋友看看,并解答一下,共同讨论一下理论基础知识。

楼主的答案是对的,B点的电压确实是110V。因为输入的是相电压220V,不是380V。

从给出的电路图看,三个负载构成Y形联结(并使用了N线),因此,负载两端的电压就是相电压(220V),而且给出的问题是问每条相线通过负载后对N线的电压是多少?

所以,每条相线对N线的电压就只能是220V,当断开B点处的开关,B点的电压就只能得到一半的相电压(110V),不会是190V,原因在于相电压不是380V。
没有具体实测过,所以现在拿来讨论,而且具体计算方法也已忘记了。
目前我也认为前面关于B点的电压,B点电压对N确实不应该是190V,因为190V是B点对应A相和B相的电压,不是对应N的电压,此处电压是偏离N的电压,用矢量法应该可以计算,但是我不会。

网友I: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输入电压是多少伏的问题?我们现在根据上图和原出题的说法来确定;
原题说仅断开A点开关时,电压是220V,就是说负载电压是220V,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断开A点开关,A点的电压就是A相对N的电压,也就是相电压是220V,既然相电压是220V,那么A相B相C相间的电压就是线电压380V,这是三相正弦交流电的特性决定的,不是可以讨论的。如果电源符合三相正弦交流电特性,那么以上答案就是正确的。

那么接下来讨论一下不是正弦交流电的可能:就是相电压是220V的情况下,三相间的电压可能是多少?第一种可能,就是三相是同一组电压,没有相位差,只是分了三路,那么就可以保证负载正常运行,但是三相间电压就是零。那么上题只要断开相应开关,该点电压对N就是220V。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三相间是有相位差的,那么在两相间保证线电压是220V,怎么样才能使相电压也是220V?另外一相电压是多少?所以我认为第二种可能是不存在的。
至于仿真软件的结果,电源是否符合三相正弦交流电的特性?得出的结论实在是不可思议的。

你有点多虑了。你忘记了在电工理论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那就是在没有特别指出的前提下,都是指默认状态。

这就是交流电频率为50赫兹正弦交流电,电压、电流、电功率的值均指有效值。所以,仿真软件中你选中了Y形联结的三相相电压为220V/50Hz的电源,那肯定是正弦交流电,线电压也肯定是380V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