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 德国冯哈勃电机是好还是坏?

楼主(2024-05-27):
电机直径也就35mm左右,纯直流电机,只有正负两跟电源线,交还电源极性可实现正反转。现在是在设备上不转了,拆下来测电阻有8-9欧姆吧,接上一个旧的2.5A24V直流电源(没有短路保护),电机能转动,可测电机的电压只有9V左右。再换成4A24V新型直流电源,直接电源就保护了,没有输出了。这样的电机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直流电机,烧组不容易坏啊,一般碳刷和集电环容易坏 或许里面有积碳,拆开清理下

网友B:
对的,很有可能是碳刷粉引起的短路。

网友C:
拆开看看里面的碳刷与集电环

网友D:
电机内部短路

网友E:
电机内部局部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