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7):
【设置目的】
PLC 与触摸屏结合使用时,要求在触摸屏界面显示运动轴实际运行
的位移值,而不是程序中设置的脉冲数。 【设置分析】
在 PLC 程序中设置的轴运动,位移值即为 PLC 所发出的脉冲数。如
程序中设置的位移值为 1600,即 PLC 发出了 1600 个脉冲。触摸屏界面
显示的为 PLC 发出的当前脉冲数,为了工作需要,可利用电子齿轮将脉
冲数转化成轴运动的实际位移值。 【电子齿轮的设定】
电子齿轮就是轴运动单向运行一圈的脉冲数(看电机驱动细分,驱动
细分是多少就是运行一圈需要多少个脉冲,如驱动细分是 2000,那么运
行一圈就需要 2000 个脉冲)与电机单向运行的实际位移值(如电机转
一圈,丝杆螺距是 5mm)的比值。
系统默认电子齿轮为 1:1(可在编程软件的轴参数中查看),表示 1
个脉冲代表一个位移,比如电子齿轮设成 2:1,也就是移动 1 个位移,
需要发送两个脉冲,若电子齿轮设成 10:1,那就是移动 1 个位移,需要
发 10 个脉冲,以此类推。
电子齿轮分子,分母的计算方法:
如果在实际应用中,电机运转一周需要的脉冲数与电机运转一圈的传
动的实际位移之比不是 1:1 的话,就需要修改电子齿轮,通过公式计算
出电子齿轮的实际值,那么在显示屏显示的就是实际运行的距离。
按照公式计算时,要将分子分母化简,为最简分数,并使分子和分母
化简均为 1~65535 之间的整数。当有循环小数时(如:0.023232323.......)
可使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相同数,如分子分母同时乘以 1000(可用
计算器多次试乘并记住所乘的总值,确定后重新计算以消除计算误差),
以使分子、分母省略掉的小数影响最小,但分子与分母都需为 1 至 65535
之间的整数。
例 1:
步进电机驱动细分是 800(电机运行一圈需要 800 个脉冲),而电
机运行一圈的所产生的实际距离是 5mm,那么电子齿轮就是 ,也
就是电子齿轮的分子是 800,分母是 5,位移显示单位就是显示整数,
即 1mm,若将电子齿轮分子分母化简,就是将分母扩大 100 倍,而电
子齿轮比实际就缩小了 100 倍,即 ,化简后就是 ,那么电子齿
轮的分子就是 8,分母是 5,位移显示也要相应缩小 100 倍,显示单位
就是显示两位小数,即 0.01mm。
例 2-丝杆传动:
步进电机驱动的细分为 5000,即 5000 个脉冲转一圈(或者伺服运
动器每转一圈为 5000 个脉冲),而在这一圈中,丝杆的行程为 6mm。
电机单向运行一圈所需要的脉冲数是 5000,电机运行一圈实际的位
移为 6mm,那么电子齿轮就是
,也就是电子齿轮的分子是 5000,
分母是 6,位移显示单位就是显示整数,即 1mm;若将电子齿轮分子分
母化简,就是将分母扩大 1000 倍,而电子齿轮比实际就缩小了 1000
倍,即
,分子分母同时除以一个相同的数 1000,这样就化简成了最简分数
也就是电子齿轮的分子是 5,分母是 6,那么位移显示也
要相应缩小 1000 倍,显示单位就是显示三位小数,即 0.001mm。
计算好电子齿轮的分子分母后 ,在软件中填入计算好的电子齿轮的
分子分母值。实际中主要用到哪个轴就选择哪个轴的参数设置。
根据以上换算的结果,在 PLC 软件中,将轴参数设置的电子齿轮比值。
修改属性:点击电子齿轮处,在右侧属性框中修改电子齿轮分子和分
母的值。
(1)触摸屏需要显示的位移值单位为 1mm 时,就修改电子齿轮的
分子为 5000,分母为 6。
(2)触摸屏需要显示的位移值单位为 0.001mm 时,就将分子分母
化简,修改分子为 5,分母为 6。
因为“脉冲位置=物理位置×电子齿轮”,界面显示位移位置寄存器设
置的方式依旧不变,只是通过电子齿轮的修改,改变其单位。
注意:转换位移的正确方式是通过电机运行所需的脉冲数与实际运行
一圈的位移的比值来计算,不能随意修改电子齿轮的比值,来反推运行
一圈的脉冲数和位移值,这是不符合实际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