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7):
在做料位和供料电机联锁控制时,电机需要一个最低输出频率为15Hz,不然电机转不动,想把4mA时的对应频率调为15Hz      20mA时对应的频率为35Hz

网友A:
频率范围设置15-35?

网友B:
变频器里可以限制频率上下限

网友C:
调最低频率或者启动频率 记得还有个最低模拟量对应的频率值

网友D:
上限和下限设置下不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