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7):
漏保内部空开到保护器的部分,连接线为什么那么细,c32看起来连接线就1.5mm2?

网友A:
到底是控制线路还是主线路,最好上传图片

网友B:
主回路是编织软线吧,其它就是触点了

网友C:
以前断路器拆到过,人家软铜线通过电流更高吧,纯度更高,颜色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