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2024-05-27):
请教了好几个淘宝远程服务,始终解决不了,开机系统设备添加就跳 “usb串行设备com3 ”然后就是五分钟的叮咚~叮咚~就是usb拔插的声音。

网友A:
你要看是用在那里。是下载PLC程序?还是触摸屏?还是通讯。总该要说清楚的嘛

网友B:
多安装几个驱动
换硬件
换系统
换电脑
换人

网友C:
估计是上位机电脑吧

感觉换人来的实在一些

网友D:
换个硬件试试

网友E:
换个插口,接主板的USB口,不要用延长线的USB插口 有时USB口电流不够也是这样,再不行换主板了

网友F:
电脑不行,得换一台!

网友G:
接触不良引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