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器报警30.1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27):
我公司一台展布机用发电机供电时伺服驱动报警:E7.1,而且三菱FX-80SSC-S运动模块显示出错。由于是发电机供电,怀疑电压不稳定导致,设备安装稳压器供电后运动模块FX-80SSC-S还是报错,只是伺服驱动器(MR-JE-200B)报警代码为30.1。发电机供电导致该展布机实在无法使用,当市电来了后,设备恢复正常。我现在的疑问是:发电机供电导致以上问题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安装了稳压器后还是要报警?如果继续是发电机供电出现伺服驱动报30.1故障代码和运动模块报错时该如何解决?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发电机出来的电压到底有没有很不稳定吗?
还有你用的是哪种稳压器,如果是那种碳刷机械式的,就算电压突变,稳压器也没那么快调节的

网友B:
30.1再生制动异常。是不是发电机输出电压过高,制动工作但没有放完电导致报警。首先看发电机给伺服供电瞬间伺服的输入电压是多少?根据这个电压判断故障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那种碳刷机械式的稳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这个故障就是发电机电压异常引起的。谢谢老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那种碳刷机械式的稳压器
这种的话,那还不如不加
这种的工作原理是,当检测到电压超出设定范围时,让电机带着碳刷架转动实现调节
等你这一套下来,伺服早就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