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8):
我最近在制作一个简单的超声波避障小车,然后我在给马达和l293d供电时发现,我把稳定的5v电压接到l293d的外部电源供电引脚和内部供电引脚后带动不了两个电机,但是我接到电脑usb接口就可以。(总共两个9v电池,一个接arduion,一个用7805降压后接l293d)为啥啊,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除了电压,还有电流,电流,电流;

网友B:
9V电池的电流不大吧

网友C:
7805记得按1A考虑
电池新旧,属性。。。都影响其他功率
带一个电机没问题吧
将几个电池并起来试试

网友D:
直接启动后看你的7805能不能维持到5V

网友E:
电脑USB现在也有充电口,功率稍大.
7805带散热片电流能到1A, 这个相较普通usb的500mA是足够的.
然后是9V, 一般说到9V是那种层叠电池, 这种以前功率比较小, 很快就没电.
所以要测量一下电压电流.
另外就是9V经过7805, 消耗了4V在器件上, 发热还是比较厉害的.可以考虑DC/DC,现在也很普及.
实在不行用两个锂电池供电.7805还经济点.

网友F:
7805后边加个电解电容就行了。

网友B:
我记得叠层电池是多个电池串联的,只适合小电流放电的 电机之类的大电流 ,还是换铅酸,锂,镍氢之类的

网友G:
9v的层叠电池实际上的电流不大,里面是小纽扣电池堆叠成的,这个我在电池厂看过电池的制作工艺

网友H:
9V电池最大工作电流也不过几十mA,长时间工作也就几毫安,你说为什么呢?

网友I(2024-08-12):
回复 网友H:
啊,这么小?几毫安带个LED都点不亮了吗?

网友H(2025-02-13):
回复 网友I:
是呀!大于50mA就电压跌落,因为内阻很大。
LED点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