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8):
大师指点,GS2107WTBD这个屏与三菱PLCFX1S用422接口通讯,屏接线定义和PLC接线定义,

网友A:
三菱貌似不提供这种引脚定义图,应该是跟他卖连接线有关系吧

网友B:
三菱plc是422的,  引脚  1 2  3  4 7
这种线有现成的
以前百度过好像有个连接图
还有引脚需要短接的。

网友C:
这种不直接买成品线不就好了,淘宝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买到然后测量画图,这个对,谢谢大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