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法修改IP

楼主(2024-05-28):
各位大师好,现在遇到一个昆仑通态的触摸屏无法修改IP,请大师们高解,谢谢!

网友A:
1、将计算机IP地址设置为200.200.200.1  子网掩码255.255.255.0;注意:触摸屏的IP地址默认为200.200.200.190
2、用网线将触摸屏和计算机连接起来,触摸屏侧进入进系统的画面
3、计算机-开始-运行-输入:telnet 200.200.200.101  登录触摸屏操作系统
4、输入explorer,刷出触摸屏操作界面,进入操作系统
5、进入CE操作系统桌面,点击“开始-设置-网络和拨号连接”双击“新建连接”,然后选择下一步,点击“TCP/IP设置”按钮,进入IP设置界面即可对TPC的IP进行设置

另外:楼主用的这个触摸屏版本偏低(6.8),看看是不是用7.7版本编程软件,升级一下触摸屏,然后再看“系统维护”中,是否有“设置系统参数”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师,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