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差一点就不能用了么

楼主(2024-05-28):
实测电容9.5,开机转俩下就不转了。断电后再开也是如此。
换个电容好了。
请问:既然开始能转,为什么后来不转了。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是不准确的 ,网上修电路板的小视频都是用LCR数字电桥来测电容的。

网友B:
一般维修测量电容好坏,主要测是否击穿和容量是否减小,其实电容还有一个指标,好似电池内阻很重要,有的电解电容拆下测量容量没有降低多少,但不好用就是内阻变大了,内阻一般用LCR电桥可以测量,普通电容表测不了。

网友C:
电容除了测量容量以外,还有两个重要指标,分别是D值和Q值,你打开电容器的数据手册,里面都会有标的,这两个参数需要电桥才能测量的出来。

网友D:
阻抗大了,容量正常也不行的

网友E:
既然更换了电容就好,说明电容是一定有问题的,万用表测量的参数不准确。

网友F:
这个黄色方形_开头003…属于那类电容,有人介绍一下吗。这个CBB6…属于支柱瓷介电容对吗?

网友G:
电容问题之一
转轴多久没上油了?

楼主:
既然万能表不准,那维修时用万能表测电容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黄色方形_开头003…属于那类电容,有人介绍一下吗。这个CBB6…属于支柱瓷介电容对吗?
0034200067是海尔洗衣机的消弧阻容元件(元件参数在器件上已标明)。CBB65是电解电容器(5μ+10μ双电容)。

网友I:
你确定是电容问题么,洗衣机遇到最多的是电机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是电容问题么,洗衣机遇到最多的是电机缺油
确定啊。换上新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