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利康变频器上电报电压低

楼主(2024-05-29):
优利康变频器上电报UV,电压监测电路在那一块,拆板维修,5V反向输出15.5V对吗

楼主:
3303已换,5V反向滤波电阻电容正常,希望大师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咦,看来是通病啊!母线检测在主板上!你进参数看看母线电压什么情况再说!

网友A:
你不是找到了么?运放在主板上!

网友B:
楼上大师正解 通病 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找到了么?运放在主板上!
电阻数值正常,

楼主:
3楼你好,电阻数值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3楼你好,电阻数值正常
3楼告诉你了,还要查运放,在控制板(CPU板)上。

网友A:
回复 楼主:
7楼说的对!圈圈是采样点,没异常那问题肯定在运放那边!叫你看参数显示电压你不看,到底是检测数字偏低呢还是完全没有,如果是通病的话更大可能是周期变化!

网友D:
我修过,就是里面一个充电接触器的辅助触点不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