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9):
【设置目的】
PLC 与触摸屏结合使用时,要求在触摸屏界面显示运动轴实际运行
的圈数,也就是电机运行时,能够在触摸屏上直观的监控到电机运行了
几周。 【控制要求】
按下启动键,电机正转 6000 个位移值(脉冲数),运行完成后再
反转 6000 个位移值(脉冲数),运行完成后停止。
要求电机运行时,能在触摸屏上准确的监控到运行的圈数。
注:电机运行的脉冲数需随时可调。 【动作分析】
电机驱动细分是 2000,也就是电机运转一周需要 2000 个脉冲,那
么电机正转 6000 个位移,就是运转了 3 圈,6000÷2000=3,反转也是
也一样,运行 6000 个个位移,相当于回转了 3 圈。
首先在主程序中添加启动信号,然后添加单轴运动指令,由于电机脉
冲数需要随时可调,单轴运动指令采用寄存器模式,增量正向运行 6000
个脉冲,再添加但轴等待,等待电机停止,然后添加单轴运动,增量反
向运行 6000 个脉冲,最后添加单轴等待,等待轴停止。
主要是在组合逻辑对运动轴的圈数计算,需要对脉冲数进行赋值运算,
运行圈数=运行的脉冲数÷驱动细分,用 W32 位寄存器的 W2 寄存器来
记录运转的圈数。
在组合帧添加一组指令,用辅助标志 M0 作为程序运行信号,检测到
M0 有通信号时(组长),进行赋值运算。
计算公式:W2=P[1]/G[2] ,其中 P[1]是轴 1 的脉冲位置(若是轴 2
就是 P[2]、轴 3 就是 P[3]等)
【控制流程图】
【修改别名】
辅助标志 M0:电机运行标志。
【程序编辑】
在时序 0 环,编辑步进电机运行程序:按照流程图一个动作一条指
令的编辑好。添加完等待输入指令后,添加一条触发辅助指令,触发辅
助标志 M0 通(作为电机运行的标志,启动组合帧的赋值程序),为了
保证准确记录电机运行圈数,在正转完成之后可添加延时等待 1s,反转
完成之后也添加延时等待 1s。最后添加触发辅助 M0 断的指令。
组合逻辑编辑计算电机运行圈数的赋值指令。添加检测辅助 M0 通
(组长),添加运算指令中的赋值运算 W2=P[1]/G[2]。用 W2 寄存器
记录运行的圈数,我们将电机驱动细分 2000 存入到 G2 中。
赋值运算属性设置框:
【触摸屏界面设置】
借用运动模板,添加一个数值显示,用于显示轴运动的圈数 ,填入
W1 寄存器的 modbus 地址值。
W1 的数值显示属性框设置:

网友A:
楼主是卖啥的啊?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