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请教电机内集成开关的作用(20240529)

楼主(2024-05-29):
简单的电机带链条传动设备,对照电路图里面的有热继保护FR和限位保护LS。
设备开起来一直跳保护,查看热继没有动作,本以为LS是很简单的限位开关动作了,顺着查LS开关,发现居然集成在电机里面。
因为是防水电机,就没有继续拆下去。请教LS开关是扭力保护?还是其他的什么作用?

网友A:
应该是超温保护吧

网友B:
家用的风扇在线包内都有一个温度保护开关,过热就会烧断,想修就要一拆到底,换掉温度保护或者短接。

网友C:
有带温度检测的。温度高断开。西门子电机

网友D:
温控开关吧

网友E:
开机多久跳保护?

网友F:
应该是温控开关,和热继电器串联的,作用就是过流 和超温保护

楼主:
回复 网友E:
开机1-2秒跳,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开,还是1-2秒跳。
怀疑是坏了。

网友G:
为什么不怀疑电机本身有过流故障呢?
从你的图纸上看,你电机内的这个保护开关可以不外接(跳过LS开关),也可以直接短路后外接,这样就可以判断是否电机有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机1-2秒跳,等待一段时间后再开,还是1-2秒跳。
怀疑是坏了。
再多问一句,是已经使用过的设备,还是在调试设备
即是要维修的还是新的设备
就1-2秒的时间看,热的~太快了
如果是新组装的设备,第1次通电调试,及可能是图纸出错了
LS可能是个检测电机是否转动的开关
如果确定是温度开关,而且是闭点那是不是应该另请中继搭桥
坏的可能性也有,但这样自恢复的没遇到过

网友E:
看图2是角接
会不会接错线了

网友H:
确实是三角形,图纸上是应该是星形接法(0.2kw)

网友I:
如果是埋在线包里面的有可能 是自恢复温度开关,温度保险一般是不会自恢复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确实是三角形,图纸上是应该是星形接法(0.2kw)

输入220V的电机大多数都是三角形联结的。

网友H:
电路图是交流三相220v,没有注意看,大意了,谢谢指点,普通电机用ac380v?

楼主:
机器用了有2年了,突然开不起来。
最后没有拆电机,直接将LS短接后可以用了。
推测LS应该是温控开关,此原件坏了导致的设备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