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29):
一台新架构Nano小型和VT5串口通信,USB上下载程序

PLC下载程序没有问题,也可以在线监控

问题是,HMI传输程序时经常意外通信中断,导致HMI已上传的程序也丢失。

更换前后屏USB接口,重装驱动,套磁环...无奈,还是故障依旧...

某个时刻,监控发现驱动有时会意外“消失”。

纠结了一阵子,于是试着将PLC的串口线拔掉,PC直接跟屏通信,发现上下载均正常了。

之前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为什么PLC的串口会影响到USB通信

网友A:
怀疑GND层形成回路引起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GND层形成回路引起的干扰。

屏的一侧是没有GND的,应该不会形成回路吧;
屏的性能指标有一项是抗干扰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GND层形成回路引起的干扰。

屏的一侧是没有GND的,应该不会形成回路吧;
屏的性能指标有一项是抗干扰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笔记本用电池单独试试,不要插电源线以及其它设备(例如PLC的USB线)

网友A:
实际例子:

电脑:thinkpad x230(自己改的TYPE_C供电,电源的负极我直接和外壳连接<thinkpad老机器外壳都是铝合金的>,电源的+串联了二极管到原装电源口的+。
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673-1-1.html)

PLC:淘宝买的欧姆龙CP1H(后面拆机发现是翻新的,CPU板是新的,其它IO板子是旧的)

实际现场调试:只要又一点波动,编程软件就要掉线。(编程线换了几条了,排除线的问题)

当时以为是翻新PLC的CPU板抗干扰不行。

~~~~~~~~~

今年去改个程序,笔记本换了其它的,随便怎么弄都不会掉线,后来才反应过来大概率就是笔记本改的电源负级的问题,
PS:笔记本太老,我也懒得去折腾了,手里有4个笔记本了,X230 T480 T480S,惠普暗影精灵8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GND层形成回路引起的干扰。

屏的一侧是没有GND的,应该不会形成回路吧;
屏的性能指标有一项是抗干扰性,是不是跟这个有关系。

笔记本用电池单独试试,不要插电源线以及其它设备(例如PLC的USB线)

PC不连接电源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例子:

电脑:thinkpad x230(自己改的TYPE_C供电,电源的负极我直接和外壳连接<thinkpad老机器外壳都是铝合金的>,电源的+串联了二极管到原装电源口的+。
链接:https://www.mydigit.cn/thread-316673-1-1.html)

PLC:淘宝买的欧姆龙CP1H(后面拆机发现是翻新的,CPU板是新的,其它IO板子是旧的)

实际现场调试:只要又一点波动,编程软件就要掉线。(编程线换了几条了,排除线的问题)

当时以为是翻新PLC的CPU板抗干扰不行。

~~~~~~~~~

今年去改个程序,笔记本换了其它的,随便怎么弄都不会掉线,后来才反应过来大概率就是笔记本改的电源负级的问题,
PS:笔记本太老,我也懒得去折腾了,手里有4个笔记本了,X230 T480 T480S,惠普暗影精灵8P

你这动手能力太强了!
不过,我这台是T14,本身就是type-c供电,也是不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