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Lexium的使用

楼主(2024-05-29):
要用这个施耐德的软件Lexium CT读取这台电机ILS1B853TC1A0的参数并保存下来,再下到新的电机里面去。请教各位师傅怎么操作的?请指点一下,感谢感谢。一堆英文实在是搞不懂。

网友A:
可以拨打:支持中心热线 4008101315  或者加施耐德的微信公众号获取详尽的服务支持,在上班时间,施耐德的服务还是很地道的!

网友B:
CT用的线是这根线吗??
之前是somove用这根线
ct用的是一个短的USB转RJ45的转接头..订货号找不到了
这个somove的线是不是那个的升级版啊...

不过400确实是可以的...问问400没毛病

楼主:
施耐德公众号+百度翻译,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