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0):
一、起因
   上回说到(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189),意大利梳毛机条杆检测仪打印机出现ERROR32报错,经查,检测仪液晶显示、触摸、接口、信号处理的一体机总成盒,其中的中板上有一个TME1215S电源模块(12V/15Vd的DC-DC变换)炸裂损坏,更换后,一切正常。
   在更换过程中,了解到了:原TME1215S的输入电压,直接取自变压器副边12VAC经全桥整流、2个4700μ电容滤波后的+16.5VDC。查TME1215S的PDF,其为DC-DC变换,额定输入电压为12VDC±10%,此时,输出为15VDC@65mA。但事实上,在原电路图实际输入16.5VDC情况下,实测输出已达21VDC。显然,原电路图状态下,TME1215S已经超额运行,不但电路参数发生了大的改变,而且,超功耗也极易损坏。难道是原电路设计错误?
   实际上,取1个全新TME1215S单独上电测试,当TME1215S的输入电压超过12V达到16.5V时,其输出电压确实急剧上升到21V左右了!

   因此想到,在TME1215S的前端,加1个L7812三端稳压,使TME1215S输入端电压降为其额定的12VDC,不就既解决了TME1215S的输入、输出电压超标问题,又能减轻其功耗从而减少损坏的几率么?

二、加L7812
   仔细观察TME1215S输入端PCB元件,发现有1个L3(电感跳线,实测电感量1.5μH),将其取掉,即可断开TME1215S的输入端。然后将L7812按照管脚定义直接焊在原L3焊盘,接入电路。

   上电,测试TME1215S各点电压,符合预计参数值。

三、整机测试
   整机装机,上电,等待打印机打印,ERROR32又出现了!
   看来,原电路是在B点电压为+21V下调试工作的。现在,加了L7812后,虽然TME1215S符合PDF要求的参数额定值了,但是,可能破坏了原来B点电压其它相关电路的平衡了。
   既然拒绝纠错,只好将错就错罢!拆掉L7812,恢复原电路!

楼主:
加装L7812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
看看以下这2个关于L7812管脚定义、标示的图片:

有什么问题?

注意,这是同一个PDF文件中出现的图片截图。

网友A:
因为它有不同的封装。有些2脚OUTPUT,有些3脚OUTPUT。可能前面有说明你没留意。
那个时候,sheet比较可信。不比现在,现在芯片sheet太多胡说八道。

网友B:
这样一折腾,他原来的输出肯定不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一折腾,他原来的输出肯定不是12v
L7812吧?管脚错了,上电发热,立即断电、重焊,竟然正常输出12V。。。

网友C:
纯粹只是电源的问题就好处理,不行改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只是电源的问题就好处理,不行改一个
    其实,直接找一个宽输入电压、输出15V、隔离DC-DC就可以了。
也买了几个GODSEND 9-36VDC输入、15VDC输出、隔离DC-DC,体积过大,放电路板其它位置,恐怕引线过长,又是开关电源,电磁干扰过高,影响检测精度,放弃更换了。

    就这样吧,将错就错,随它去吧!

网友D:
不可以直接短路中间稳压芯片吗?这看上去有点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直接短路中间稳压芯片吗?这看上去有点多此一举。
C点到B点之间吧?可能是隔离需要?高度精密的测量仪器,抗干扰可能需要这样处理?
反正感觉,TME的选择、设计、使用,没有按照指标额定选择,实际存在很多问题,很不严谨,甚至错误。

网友E:
想不通!额定才13点几,输入都16V了,就算不烧也该发热了啊!不会钽电容不行了吧?你没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还有输出能到21V我是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不通!额定才13点几,输入都16V了,就算不烧也该发热了啊!不会钽电容不行了吧?你没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还有输出能到21V我是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通。。。
8台机器一样。
已经回厂运行了,很正常。

有时间专门搭个电路,测试一下,看看电容正常时,输人-输出的跟随关系。

网友D:
回复 楼主:
哦,不是共地。没看到,那就是隔离用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不通!额定才13点几,输入都16V了,就算不烧也该发热了啊!不会钽电容不行了吧?你没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还有输出能到21V我是想不明白!
我也想不通。。。
8台机器一样。
已经回厂运行了,很正常。

有时间专门搭个电路,测试一下,看看电容正常时,输人-输出的跟随关系。

实验测试TME1215S的输入-输出关系(输入电压、电流直接用直流电源监测,输出电压用万用表监测):

1、实验电路:

输入端接22μ电容,输出端接10μ电容、390Ω电阻:

2、输入电压10.8VDC(12V-10%):

3、输入电压12VDC:

4、输入电压13.2V(12V+10%):

5、输入电压16.5VDC(条干仪实际情况):

6、将输出电容改为3.3μ(模拟输出电容失效容量减少):
  以上情况不变。
7、结论:
   此TME1215S  DC/DC变换模块,
   输入电压12V±10%时,输出电压达不到PDF规定的全部15V跟随范围(也许不是原装正品);
   当输入电压达到16.5V以上时,输出确实可以达21V(即使不是原装正品,也不影响结论。因为原有8台条干仪,实测都如此);
   即使输入电压达到16.5V以上时,TME1215S也没有感觉到有发热现象,1W390Ω的负载电阻倒是发热烫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不通!额定才13点几,输入都16V了,就算不烧也该发热了啊!不会钽电容不行了吧?你没用示波器看看电源波形?还有输出能到21V我是想不明白!
通过测试实验看,恐怕原电路设计、元器件选择上有一点错误。但又纠正不得。

网友F:
兄台,你好,我这里有一台西门子m430 45kw ,不定时报f0002故障,r0026 电压比实际电压低20v左右,设置各种参数无解,想请你维修,如何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