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气密性检测设备专用

楼主(2024-05-30):
压力传感器高精度高分辨率 气密性检测设备专用
解决一致性差,稳定性差,精度低以及微小泄漏量测不出来的问题
高分辨率 高精度 一站式解决气密性检测设备难题
RS485输出 标准的Modbus RTU通信协议
气密性检测设备专用

网友A:
铺垫了6个帖,终于看到实物了,30K的量程,精度0.1,那就是30万分之一,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为什么不直接出读数呢,非要分3种单位,看起来怪怪的,直接18349.7多简单明了
还有MODBUS不会也是分三种单位3个寄存器出的数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同场景使用需求不一样,只是这一个型号是三个寄存器地址三个不同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而且这种高精度的精确到0.1Pa的量程 一个数据的单位长度是65536 把三个数据放到一个地址里长度就不够用 除非你精度要求不要这么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场景使用需求不一样,只是这一个型号是三个寄存器地址三个不同读数。
看到你上一个帖有连触摸屏,原来触摸屏上也是这样显示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而且这种高精度的精确到0.1Pa的量程 一个数据的单位长度是65536 把三个数据放到一个地址里长度就不够用 除非你精度要求不要这么高
如果是16位,确实最大是65536,但可以合成32位的甚至64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摸屏上面可以合成到一起来显示,不过为了方便查看 所以做成了两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长度太长 放不下

网友B:
不错,很好的传感器,这样的产品适用场景还是蛮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肯定

网友C:
有没有测负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 可以加我 15374876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