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0):
丹佛斯面板亮,但是没有字,希望大神们告知一下,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内部开关电源看看,

网友B:
换个面板试一试,我们这里的面板好多是这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面板的问题,一上电,面板亮了,不显示字。。。

网友C:
面板排除过了吗?不是亮就代表面板是好的。亮只能代表面板背光供电正常

网友D:
换主板,没啥好搞,小功率不如换机方便,不是名牌就是好

网友B:
回复 楼主:
面板亮不能说明面板是好的!!!!

网友E:
系统未启动,丹佛斯的通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换个面板试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亮但是没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