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设备状态读取问题

楼主(2024-05-30):
用DeviceStates指令读取IO设备状态,当网线断开时,并没有显示出故障的状态。检查硬件标识符等相关内容,没有问题。请问问题出现在哪里?

楼主:
找到了,网线插上去时,若正常,显示True,开断连接时,缓冲区相应站点为False。

网友A:
根据你的模式不同,有的是断线有信号,有的是在线有信号,看下帮助系统吧。

网友B:
FALSE就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