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0):
有搞过的大神帮忙指点下,非常感谢!

网友A:
E5DC,
mosbus-rtu

你可以参考下

功能码03

地址0 是PV,实际温度值
地址02 是温控器状态字
地址06 是电流值
地址262 是设置温度

网友B:
先要搞清楚E5CC支持MC协议吗?

楼主:
支持这个协议的

网友C:
先查资料

网友D:
留个标记,我也想了解一下。

网友B:
手册上有案例呀

楼主:
这案例看不太明白,貌似温度显示默认地址是D7,这地址与上载区的设置有关,没找到规律

网友B:
看手册是蛮简单的,设置一下参数,相关数据就对应到寄存器了

楼主:
经过楼上的大神这么一解读貌似明白了一些,非常感谢!

楼主:
已经确认过第1个温控仪通讯站号是1,对应的温度显示寄存器是D500,但奇怪的是温控仪设置的是modbus协议,可PLC程序里找不到D500的起源。

楼主:
D500温控仪1温度显示/D1154温控仪1温度设定
D501温控仪2显示/D1155温控仪2设定
D502温控仪3显示/D1156温控仪3设定
D503温控仪4显示/D1157温控仪4设定

PLC程序中这种地址是怎么来的,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下,非常感谢!奇怪的是温控仪设定的是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