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1):
CT62RT型PLC兼容S7-200SMART,集成以太网口,支持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上下载程序,在线监控,可与西门子PLC通讯。
【优点】PLC本体自带模拟量(西门子不具备该功能),具有4AI(支持电流或电压输入)、4AQ(支持电流或电压输出)、4AI(热电阻输入)
1、供电电源:标准工业24VDC。
2、安装方式:DIN35mm 标准导轨安装。
3、尺寸W x H x D (mm):175x100x81。
4、具有12DI/11DQ晶体管、4AI、4AQ、4 AI(RTD),不支持扩展。
5、集成1路RS485(支持PPI协议或Modbus协议),1个以太网口,集成ModbusRTU、ModbusTCP协议。
实现功能
●    支持ModbusRTU、ModbusTCP、S7 PUT/GET通讯,通过填表方式配置,简单快速方便。
●    最多可以连接12个触摸屏或者上位机,12个ModbusTCP客户端。
●    可通过以太网与S7-200 SMART/S7-300/S7-1200/S7-1500通讯。

楼主:
STEP 7-MicroWIN SMART连接设置

打开STEP 7-MicroWIN SMART,点击“通信”,查找CPU,就能找到CT62RT CPU,其默认IP地址为192.168.1.10,可通过后门网页【IP设置】或者直接点击当前界面“编辑”修改IP地址。
系统块中配置的CPU类型为CPU SR20(AC/DC/Relay),版本号:V02.04.00,该CPU不支持扩展模块功能。
其中使用4AI、4AQ、4AI(RTD)定义如下模块类型即可,使用对应其IO地址
4AI/4AQ电流或电压类型在系统块中选择
4AI(RTD)热电阻类型在系统块中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