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5-31):
问问大家,如果遇到是全英文的说明书,该怎么弄,有没有什么好的翻译软件之类的,可以翻译整个说明书。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问大家,如果遇到是全英文的说明书,该怎么弄,有没有什么好的翻译软件之类的,可以翻译整个说明书。

翻译软件翻出来的你敢用?这种要专业翻译的,150个单词一元钱的找人翻译的。

网友B:
WPS就可以,页数多的话好像要开通会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WPS就可以,页数多的话好像要开通会员

我曾经用这个翻译Delphi手册,第一页尚可,第二页感觉换跑道了,第三页开始感觉换星球了。

网友C:
专业的事,要专业的人,翻译还必须是专业电气人员才行

网友D:
   是什么公司的变频器?如果只是为了使用就不一定要全翻了,可以根据要使用的参数借助翻译软件只翻译相关的章节或内容,如果该公司其它变频器有中文说明书的就会方便不少, 因为有的代码或参数是相同的,结合英语单词对照着看中文说明书大致是能搞憧意思的。

网友E:
百度翻译,可以拍照翻译,知道一个大楷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百度翻译,可以拍照翻译,知道一个大楷

这种方式微信也可以,但数量多就不好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问大家,如果遇到是全英文的说明书,该怎么弄,有没有什么好的翻译软件之类的,可以翻译整个说明书。

翻译软件翻出来的你敢用?这种要专业翻译的,150个单词一元钱的找人翻译的。

平均一页应该要3元吧,200页,就600大洋了,就算2元一页,也要400

感觉有点小贵

网友F:
总比没有说明书好,当时还有谷歌。

网友G:
有道的拍照翻译整体基本够用,一本说明书全部翻译没啥必要,主要把需要的地方翻译一下,根据经验判断翻译的大概情况正常都能看懂。最怕就是需要在现场使用这种英文手册

网友H:
免费的在线文档翻译器——保留原文档的排版

https://www.onlinedoctranslator.com/zh-CN/

网友I:
翻译整个说明书没必要吧!一般你要用的功能,估计翻译就几页就可以了!

网友J:
用微信翻译功能翻译可以看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