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5 服务器和客户端为什么连不上?

楼主(2024-05-31):
客户机选择时候就这样什么情况?怎么解决在线等?

网友A:
当前用户是不是simatic hmi组?
客户端和服务器用户名相同吗?

楼主:
我在服务器我的电脑添加的客户机登录用户名,是隶属于smatic HMI和用Administrator户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在服务器我的电脑添加的客户机登录用户名,是隶属于smatic HMI和用Administrator户组
我在服务器我的电脑添加的客户机登录用户名,是隶属于smatic HMI和用Administrator户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前用户是不是simatic hmi组?
客户端和服务器用户名相同吗?
我在服务器我的电脑添加的客户机登录用户名,是隶属于smatic HMI和用Administrator户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