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2400-2R2变频器显示异常

楼主(2024-06-01):
一台Z2400-2R2变频器,正/反运转正常,就是显示异常。所有LED灯亮,数码管全部是“88888”。与相同机器显示板对换,故障依旧,判断毛病在主控板。拆下10P插座旁边的HC14AT,在RT809H编程器上,测试不通过,用74HC14代换,故障依旧,哪位大师遇到过?

网友A:
修电器,先查证电源。主控板(CPU板)也一样。
不少变频器,风扇故障,拉低了风扇24V电压,进而也会影响CPU板电压,包括面板。
面板接口附近的相关元件都需要检查、更换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正常使用,电机工作没问题,就是显示问题。

楼主:
没有遇到此类故障的大师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要考虑成本啊,这种工业垃圾研究它有啥意义!正经人谁修这玩意啊!完全浪费时间!听话,丢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修变频器,什么都得研究一下吗!

网友C:
这是众辰的CPU主板?10根插针定义搞清楚没有?是不是通讯给面板?面板上面还有相关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