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2):
D500温控仪1温度显示/D1154温控仪1温度设定
D501温控仪2显示/D1155温控仪2设定
D502温控仪3显示/D1156温控仪3设定
D503温控仪4显示/D1157温控仪4设定

PLC程序中这种地址是怎么来的,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下,非常感谢!奇怪的是温控仪设定的是modbus协议

网友A:
你这个应该是别人写的程序吧,如果是modbus协议,PLC这边是可以自定义地址,可以500也可以588

楼主:
但是程序里没有相关的读取指令啊,Q71J24CN-R4  设置的是MC协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程序里没有相关的读取指令啊,Q71J24CN-R4  设置的是MC协议

您有必要去阅读一下GX Works2智能模块操作手册第4章节---通讯协议支持功能。

楼主:
还请楼上的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请楼上的大师指点,谢谢!
人家不是让你看手册去了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请楼上的大师指点,谢谢!
通信协议支持功能,支持多个品牌的通信协议,不仅仅是Modbus

楼主:
基本搞清楚来龙去脉了
中间接的转换器内部隐藏有拨码开关,通过设置开关实现地址、站号及通讯速率等的分配。
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