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3):
请师傅们赐教  怎么强制开关量输入信号  鼠标右键on/off选项怎么是灰色的

网友A:
至少说一下用的什么软件吧,难道让大家猜你用的是AB的么?
多打几个字,都生怕泄露天机;
或者不想打字,截个图也行,这样最直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小白电工一个  没学过热工的东西 才接触程序在线  给图参考 请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图片补充

网友B:
“输入信号”是软的还是硬的,PLC工作模式......
不是所有的都允许“强制”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开关量信号(接近开关)状态就是图中状态   联机状态 模式好像是运行模式吧

网友B:
一班PLC
运行模式不可以强制
链接外部信号的输入不可以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