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3):
变频器报热点机保护,热敏电阻跳闸,请问它这个热敏电阻应该外接多少阻值的电阻,它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热敏电阻阻值的大小的。

网友A:
热敏电阻是根据温度改变阻值的,你这台电机的绕组里面放有热敏电阻,电机发热时阻值会变化

变频器根据检测到的阻值大小来判断电机是否超温,并且报警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的驱动板上面有个PTC,应该就是外接热敏电阻吧,是电机上面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它的驱动板上面有个PTC,应该就是外接热敏电阻吧,是电机上面的吗?

变频器报的是热电机保护,那应该就是电机里面的,你也可以看看变频器的接线端子上面有没有线去到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