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3):
在汇川H5U说明书中,指出485通讯距离要小于3米。颠复了我认知。485通讯可达长1200米,现在限制在3米这么局限?很疑惑?如果有个仪表比较远那485怎么走,3米距离?
客服说就算带1台也是3米 485 modbusRTU  或   自由口。
   怎么可能?  有485经验的大神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说的是主线节点到设备的支线距离,就是分支线的长度

网友B:
这个看现场实际情况了,实际上大于3M也可以通信的

网友C:
没试过,有空做个试验验证一下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指点!
现场实际中,485通信,距离有用过几十米 或 上百米的没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感谢大家的指点!
现场实际中,485通信,距离有用过几十米 或 上百米的没有?

我做过的最远距离有200多米,一般485通讯介绍1000米都行

你这个我怀疑是手册错了,然后技术支持又是看着手册给你解答的

网友D:
这个与你布线有关,它说的属于标准布线~使用节点线卡,分支接线
比如你有6个设施挂在485
先铺主线A-B,可能1000m
在中间挂接C,D,E,F
这些你C D E F你准备怎么接入?
1.直接将485线接到C接线端子上~很多家装墙壁插座就是这样接的
2.在485主线上使用线夹,分支接入~这就需要一段附线,此段线要求<3m
这就是节点(接入主线的点)支线(副加的线)

做过2000m通讯实验,没有问题,没有做过节点支线实验,但做过节点实验~4个设施

现场有问题,可监测485线对PE电压,485间电压,处理好地线~解决过因地线太次引起的甚至烧器件的事

网友E:
只讲距离不讲速率不是耍流氓么,1200米的通讯速率才多少~~~~~~~~

网友F:
回复 楼主:
100米以上成功过,理论上也应该没问题,但是线要好一些,速率也可以根据现场情况设置。

网友G:
距离和传输速率成反比,距离越大,波特率要小,理论上最大长度也没人那么用的,可以加485中继器

网友H:
我最远做过250米左右,一台流量计,一个液位计,流量计AC220V供电用的YJV 3X2.5,485用的RVSP 2x1.5 双绞屏蔽,液位计用的KVVRP 2X1.5,三年下来了,没问题

楼主:
10楼楼主,有加120欧电阻吗?PLC到第1台有多远?  然后第一台 到第2台大概有多远?

网友I:
485通讯距离过远的话可以上光转换器。。就是485转成光口另一端再转换成485。。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有加电阻,流量计和液位计是差不多在一起的,具体长度没精确测量,大概就是250米左右

网友J:
前几天我问了一个卖液位计的。

100米+,液位计,我说用屏蔽网线做RS485通讯线,卖家说不行,得RS422(4线)

后来换成4-20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