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通信协议

楼主(2024-06-03):
原来用的是普川变频器炸机了,换成其他品牌的变频器,请教各位大神要设置那几项参数

楼主:
原来变频器主频率是通信控制的

网友A:
那你还是找原来的牌子吧,除非你换控制方式

楼主:
原来品牌的变频器搞过来还需要设置通信,怎么设置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品牌的变频器搞过来还需要设置通信,怎么设置呢?

具体看说明书呀,一般就两三个参数搞定了

网友C:
如果可以搞到一个没问题的原品牌变频器,只要把炸机的变频器的cpu板到新变频器上就行了。前提是炸机的变频器CPU板没问题。

网友D:
关键参数找出来,通讯参数的,控制方式的,一般换不了其它品牌

网友E:
如果是通讯控制。你要有控制端的程序(PLC或者HMI),

说难不难,不会的也难。

一般就是控制字(启停之类的),一个就是频率给定,其它没什么了

网友F:
更换其他的变频器多数要改程序。

楼主:
谢谢大神们,想办法修理炸机的变频器了,主板和模块都炸了,压敏电阻也炸了。换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需要调取PLC里的参数,通讯地址,通讯协议,波特率等太多项要调用。

网友G:
找个一模一样的变频器,把原来机器里的EEPROM拆到好的机器上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设置的,所有的设置参数都是存储在EEPROM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们,想办法修理炸机的变频器了,主板和模块都炸了,压敏电阻也炸了。换其他品牌的变频器需要调取PLC里的参数,通讯地址,通讯协议,波特率等太多项要调用。
可以换成与原来一样型号的变频器,这样就只需要简单设置一下参数可以了,一般只要设置速度信号、站号、波特率就搞定了。你的变频器搞坏这么多,维修调试时很有可能要恢复出厂值的,一但恢复也一样要重新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找个一模一样的变频器,把原来机器里的EEPROM拆到好的机器上就可以了,什么都不用设置的,所有的设置参数都是存储在EEPROM里的。
EEPROM是啥东东呀

网友G:
回复 楼主:
8个脚的存储芯片,通常是24C开头,所有设置信息都是存储在该芯片内的。

网友H:
通讯控制就不要指望改成别的品牌或型号了,除非你水平超牛能连上位机的程序一起搞定那随意换;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控制就不要指望改成别的品牌或型号了,除非你水平超牛能连上位机的程序一起搞定那随意换;
运行是端子控制,频率是485通信给定。现在修好了原来的变频器,读出了里面的所有参数,如果把相应的参数写入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不能换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主要是怕地址不同,有些同品牌不同型号的地址也不一样。

通讯时变频器会定义一个MODBUS地址用来放设定频率,有些是1000,有些是2000

而PLC里面一般是定死的,假设当时的变频器是2000,就是2000了

如果换成是1000的,那就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控制就不要指望改成别的品牌或型号了,除非你水平超牛能连上位机的程序一起搞定那随意换;
运行是端子控制,频率是485通信给定。现在修好了原来的变频器,读出了里面的所有参数,如果把相应的参数写入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不能换吗?
协议不一样没用的,比如写入A变频的1000地址为1,机器运转;而B变频是2000的地址为1才运行。所以换其他品牌,甚至同品牌不同系列也可能不正常,除非修改上位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控制就不要指望改成别的品牌或型号了,除非你水平超牛能连上位机的程序一起搞定那随意换;
运行是端子控制,频率是485通信给定。现在修好了原来的变频器,读出了里面的所有参数,如果把相应的参数写入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不能换吗?
协议不一样没用的,比如写入A变频的1000地址为1,机器运转;而B变频是2000的地址为1才运行。所以换其他品牌,甚至同品牌不同系列也可能不正常,除非修改上位机程序。
PP05格式,标准的Modbus协议

网友J:
我还是建议你拿变频器去维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协议与地址不一样的,协议是规定好了的,但地址可以随便

网友H:
相同品牌及型号的是可以直接换的;其它品牌的估计你是搞不定的;

网友K:
上位机不知道是触摸屏还是PLC,换了别的品牌变频器,上位机程序也要跟着改,或者中间加协议转换装置。

网友L:
很麻烦的,碰到过通讯不上,要把控制板和变频器一起发到厂家,费用高,然后换控制板不走通讯

楼主:
谢谢大神们指教,费了老大劲把炸了的变频器修好了,没办法还得用它的

楼主:
得买一台一模一样的变频器备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位机不知道是触摸屏还是PLC,换了别的品牌变频器,上位机程序也要跟着改,或者中间加协议转换装置。
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单片机与变频器通信

网友M:
modbus rtu 通讯的 正常是换相同品牌的

网友K: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上位机不知道是触摸屏还是PLC,换了别的品牌变频器,上位机程序也要跟着改,或者中间加协议转换装置。
触摸屏与单片机通信,单片机与变频器通信
这种方式可以的,我以前改造老设备的时候就这么做过,因为上位机程序没法改,但变频器要替换,就在中间加一个单片机,然后做协议转换。

网友I:
引用 网友M:
modbus rtu 通讯的 正常是换相同品牌的
有的同一品牌,不同系列的变频器,即使协议相同,但也可能地址不同、控制字不同。

网友I(2024-10-20):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通讯控制就不要指望改成别的品牌或型号了,除非你水平超牛能连上位机的程序一起搞定那随意换;
运行是端子控制,频率是485通信给定。现在修好了原来的变频器,读出了里面的所有参数,如果把相应的参数写入其他品牌的变频器也不能换吗?
协议不一样没用的,比如写入A变频的1000地址为1,机器运转;而B变频是2000的地址为1才运行。所以换其他品牌,甚至同品牌不同系列也可能不正常,除非修改上位机程序。
PP05格式,标准的Modbus协议
再标准的modbus协议,各厂家对控制字定义不一样,看我上一个回帖,即使同品牌不同系列也可以不一样。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上位机不知道是触摸屏还是PLC,换了别的品牌变频器,上位机程序也要跟着改,或者中间加协议转换装置。
协议转换装置也不是全能,基本只能转换寄存器地址,控制字改不了。我在找类似方案。安川的616PC5变频器太古老,带通讯的机型没在国内发售过,仅能找到的英文说明上也没有关于通讯控制的说明。累

网友K: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上位机不知道是触摸屏还是PLC,换了别的品牌变频器,上位机程序也要跟着改,或者中间加协议转换装置。
协议转换装置也不是全能,基本只能转换寄存器地址,控制字改不了。我在找类似方案。安川的616PC5变频器太古老,带通讯的机型没在国内发售过,仅能找到的英文说明上也没有关于通讯控制的说明。累
监听报文,逐帧分析,我做过很多类似的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