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GA 指令运算

楼主(2024-06-04):
如图多是,程序用了多处PID指令,都不是同时运行的,设备在车间用,测试时发现PID输出值一直是-1,请教怎么回事?
程序是用模拟量输出控制液压比例阀,D0的数给个模拟量模块,问题是D0一直是-1.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图多是,程序用了多处PID指令,都不是同时运行的,设备在车间用,测试时发现PID输出值一直是-1,请教怎么回事?
程序是用模拟量输出控制液压比例阀,D0的数给个模拟量模块,问题是D0一直是-1.

1、您使用实际的PLC来测试这个程序还是使用模拟器?
2、采样周期的设定应大于程序运行周期,您的程序真的能在50ms内完成一次运行?我建议您将PID指令写在定时中断中执行。

我建议您在使用实体PLC测试您的程序的时候确认以下2点:
1、SV值是否与PV值相等导致的PID指令输出关断?
2、特殊继电器M8067是否为ON,如果为ON请查看D8067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午去试试,我用恒扫描周期可以不?设置为30ms
设备在使用,暂时无法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