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4):
wincc多用户项目,服务器和客户机为共享服务器数据,但是运行后莫名的服务器就掉线了,过会就恢复了,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遇到过一次,是电脑名的问题,不知道你的是不是,可以看看。

楼主:
莫名的这两天就好了,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