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伺服顺序混乱

楼主(2024-06-05):
XD5-T4同时启动四轴伺服电机做左右90度往复旋转,往复了差不多几百次之后4个轴就不在同步了,杂乱无章,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累计误差,正常呀,可以定时或者定次数回原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不是你说的这么回事,我另外一台4工位的,同步性就没有问题,没有误差,程序也是一样的

网友B:
每转还是设置个零点,每圈都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上面一个传感器都没有装,做不到每圈都复位,而且每圈都复位岂不是要浪费很多时间,而且也不到往复运动的

网友C:
脉冲还是总线的?不同步的因素的太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脉冲的,不同步的原因太多了,比如呢

网友D:
如果是做同样的动作!你直接把1路脉冲并4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像不是你说的这么回事,我另外一台4工位的,同步性就没有问题,没有误差,程序也是一样的

PLC与伺服都是一样的型号与程序吗?

网友E:
用软件监测一下伺服的定位数据,找到出错的那个点

网友C:
回复 楼主:
干扰丢脉冲,机械安装间隙,时间长了累计误差就上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干扰不至于,没有变频电源没有变频器,曾经做过一台脉冲10工位的,脉冲线是用网线接的,长度20米开外,一年下来都没有出现同步性不一致的问题,所以你说的这些问题基本可以排除在外

网友F:
还是软件监控以下D8170、D8173、等4个存储器每次的脉冲数看看是否一致

网友A:
引用 楼主:
干扰不至于,没有变频电源没有变频器,曾经做过一台脉冲10工位的,脉冲线是用网线接的,长度20米开外,一年下来都没有出现同步性不一致的问题,所以你说的这些问题基本可以排除在外

伺服驱动器就是干扰源呀

这台机是新机就这样,还是以前是好的最近才出现的

如果有一摸一样的机台把PLC调换试试,如果再有把驱动器也对调看看

网友G:
并联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