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4-06-05):
    药厂客户发来三台博士力士乐工控机触摸屏,一台无触摸,2台触触摸功能偏位,测试后可以确定均是触摸板问题。由于客户急用机器把自个有块好的同机型触摸屏备机,把触摸板拆下来装到客户机上,不用校准功能很完美,直接让对方拿走先用着。本想换触摸块会顺利点,结果遇到了卡脖子。

1.   在某宝上买了一块大小一样的触摸块,装上去测试发现距顶部一公分处均没有触摸功能,和卖家沟通说要装penmount驱动软件
装上去没有卵用,最后退货。
2. 换一家再买块测试,功能好一点,顶部左上部与中心线之间还可以,右上角一样没有触摸,卖家让装touchtxt校准软件,网上搜了个遍也没找到,安装别的校准软件也没有靠谱的,现在陷入僵局
    论坛里高手如云,有没有哪位大咖知道怎么校准这种触摸屏或该怎么做。打力士乐客服说需要连接客户主机和触摸屏一起校准。问题是客户主机在用不可能借出来捣鼓,后来借同行一台力士乐工控主机,连上触摸屏捣鼓了两天也没结果。现在就是想搞明白是不是像在电脑上装校准软件把主机和触屏连一块进行校准然后把校准的数据保存在主机或触屏里,有懂的大神还请不吝分享经验。
机器型号

某宝买的触摸板

主机和触屏是通过两个RJ45接口连接

触摸板为4线

买的触摸板测试结果不理想

网友A:
一般力士乐触摸屏VDP40都会设计有后台校准菜单,比如按压4个角,或者拨一下后边的拨码开关,可以进入这个系统菜单,然后测试触摸板是否正常,这样能直接判断触摸板的好坏了,而且安装了新的触摸板,也建议重新校准一下触摸板和液晶之间的位置比较好。
网上搜的方法,你试下

楼主:
   今天按1楼的思路研究了,上面拨码并不是用来校准的,官方说明书上说的意思是拨码开关与电缆长度相关,与校准无关忽略.
工控主机系统为windows xp 在其上发现其中一个IPCMnt的程序可以校准,校准后的结果随然和原装有差别,但是不影响使用。
校准程序名字

校准界面

校准后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