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CM50DY-12H是坏的吗?

楼主(2024-06-05):
网上买个二手模块,就是下面图片
现在量到内含的反向二极管正向压降一不样,一组是0.76V 另一组是0.38,麻烦有这模块的帮量下,两个二极管是不是一样的压降
正常上下桥应该是一样的,确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A:
理论上应该是相同的,建议找手册看看,以前是有这类元件的手册的,很久没做线路板维修了

网友B:
0.38*2=0.76 我有没有多想?

网友C:
上下管的偏置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