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控制电磁阀的继电器老是坏掉【触点粘连】,求可靠的解决方案(20240606)

楼主(2024-06-05):
第一种方案用PLC放大板【某宝找了一家价格便宜宣传有各种保护】
第二种方案用固态继电器
第三种方案依然用传统的继电器,负载端接【二极管+2K电阻】灭弧
第一种方案不知道可靠与否,会不会某一路短路整个板子烧毁,然后客户找不到配件 只好叫厂家寄,耽误生产!第二种方案不知道会不会误动
作, 毕竟数控机床要求安全第一

网友A:
是不是触点容量不够?还是动作频繁?要说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动作频繁,导致继电器触点打火容易粘连,电磁阀的电流是直流 24V 1A,继电器额定负载电流是5A

网友B:
动作频繁的话,确实要消弧电路,在触点两端接消弧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固态继电器推荐吗?

网友C:
1A的电流可以用这种固态继电器模组,万一坏了更换也方便呀

网友C:
不知道你到底有多频繁,如果是10秒一次。
经济一点的话,用这种也行呀,再在负载端并联一个续流二极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态继电器推荐吗?
可以

网友D:
晶体管 电流大于就可以!

网友E:
目前使用第一种方案,效果很好(买的放大板质量较好)。第二种方案也考虑过,用小型的固态继电器,放弃,价格高。第三种方案也有实行,并上二极管,寿命加长。总结一下,第一方案最省钱(第三方案只是提升继电器寿命)。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是楼主?有使用反馈很好,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G:
如果动作频繁没有达到1秒通断,应该是动作次数比较多~累计超过10w,在出点装个二极管
或改为固态继电器
驱动它的是什么?

网友G:
现在用的继电器有图片吗~可能可以直接换固态继电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楼主?有使用反馈很好,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我不是楼主,而是早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改造了,早期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线圈寿命最多三个月,改用放大板(缺陷就是线圈不能短路,短路会烧板)后用到现在也是一直正常(理论上十年没问题)。并二极管我也有部分机床在这样改,只是提高了触点寿命,由三个月延长至一年半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楼主?有使用反馈很好,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我不是楼主,而是早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改造了,早期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线圈寿命最多三个月,改用放大板(缺陷就是线圈不能短路,短路会烧板)后用到现在也是一直正常(理论上十年没问题)。并二极管我也有部分机床在这样改,只是提高了触点寿命,由三个月延长至一年半左右。
我图片里的这款客服解释说,短路会自动断电,解除短路自动送电,就像开关电源一样。这种板子用在机床上面进铁粉,会不会也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动作频繁没有达到1秒通断,应该是动作次数比较多~累计超过10w,在出点装个二极管
或改为固态继电器
驱动它的是什么?
驱动它的是数控系统,现在用的是普通机械继电器,就算用施耐德照样容易坏,而且坏的都是继电器线圈粘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是楼主?有使用反馈很好,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我不是楼主,而是早七八年前我就开始改造了,早期继电器驱动电磁阀线圈寿命最多三个月,改用放大板(缺陷就是线圈不能短路,短路会烧板)后用到现在也是一直正常(理论上十年没问题)。并二极管我也有部分机床在这样改,只是提高了触点寿命,由三个月延长至一年半左右。
我图片里的这款客服解释说,短路会自动断电,解除短路自动送电,就像开关电源一样。这种板子用在机床上面进铁粉,会不会也容易坏?
短路极少出现,至于客服说的你可以买一块来试一下

网友G:
回复 楼主:
都是继电器线圈粘连?

网友H:
对于直流负载,固态继电器是首选,其次是各种晶体管驱动板;
交流负载,固态继电器是首选,其次是各种晶闸管驱动板。
以上只需要考虑容量问题,开关频率完全能胜任大多数应用场合。
使用寿命更是高出不知多少倍。
且经济实惠!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口误 是触点粘连

网友I:
引用 楼主:
口误 是触点粘连

频繁启动造成触点粘连,如果负载是直流的话,不论哪一种方案,最好都要在负载两端反向并上一只比负载电流大一点的二极管,频繁启动频率高的,最好选快恢复(或者频率高的)之类的二极管。

注意,选用固态继电器,直流负载不能选可控硅之类的固态继电器,除非有强制关断可控硅的功能。

网友J:
高频动作用固态,低频动作用继电器模组,基本不会出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请教一个问题 除了并联二极管以外再并联2K电阻是不是多余的?我是看别人是这样接的,但是又觉得电磁阀线圈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会消耗能量。。。

网友G:
或许就是该换时你们没换,24v1A 对于普通5A继电器是能胜任的
统计一下,使用多久(动作次数)触点出现粘连,再查继电器资料对比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或许就是该换时你们没换,24v1A 对于普通5A继电器是能胜任的
统计一下,使用多久(动作次数)触点出现粘连,再查继电器资料对比一下。
单纯的看电流是能胜任,但其实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电弧较大,导致触点表面烧黑,多次后就出现接触不良,再严重就是粘连。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除了并联二极管以外再并联2K电阻是不是多余的?我是看别人是这样接的,但是又觉得电磁阀线圈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会消耗能量。。。
这个电阻是快速消耗反向能量,加了肯定会好一点。但是麻烦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除了并联二极管以外再并联2K电阻是不是多余的?我是看别人是这样接的,但是又觉得电磁阀线圈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会消耗能量。。。

做了个实测视频,去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3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除了并联二极管以外再并联2K电阻是不是多余的?我是看别人是这样接的,但是又觉得电磁阀线圈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会消耗能量。。。

做了个实测视频,去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300
谢谢,已经看了。这电弧着实有点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除了并联二极管以外再并联2K电阻是不是多余的?我是看别人是这样接的,但是又觉得电磁阀线圈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会消耗能量。。。
这个电阻是快速消耗反向能量,加了肯定会好一点。但是麻烦呀。
24V 1A的直流电磁阀,选1N4007这种二极管可以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或许就是该换时你们没换,24v1A 对于普通5A继电器是能胜任的
统计一下,使用多久(动作次数)触点出现粘连,再查继电器资料对比一下。
单纯的看电流是能胜任,但其实感性负载,断开时产生的电弧较大,导致触点表面烧黑,多次后就出现接触不良,再严重就是粘连。
13mm的7段数码管电流大吗?它也会让继电器触点粘连~老式电梯常见的显示故障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个问题 除了并联二极管以外再并联2K电阻是不是多余的?我是看别人是这样接的,但是又觉得电磁阀线圈本身就是一个电阻会消耗能量。。。
这个电阻是快速消耗反向能量,加了肯定会好一点。但是麻烦呀。
24V 1A的直流电磁阀,选1N4007这种二极管可以吗?
可以,我使用HER608.

网友K:
为什么要用中间继电器?直接接PLC不好吗?如果想用中间继电器,那就不要省钱,就选用固态继电器,反应块,不要容易坏!

网友L:
回复 楼主:
配电箱在机床上是水平安装还是垂直安装。箱门关不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L:
你有空可以去看看金属加工车间用了几年的设备,没有不积铁粉的,头一两年肯定好些

网友J:
回楼上话
这个问题不难解决,使用正压送风就可以,送进去的风经过精密过滤就可以